[求助] 请教各位这是一颗什么device

楼主(2015-03-23):
如上图,感觉 是颗BJT,但又和一般的BJT不太一样
谢谢!

楼主:
这是这颗MOS上层的metal他们说好像是五端口器件

请各位再帮忙看看

楼主:
顶一下,有人知道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种BJT和一般的BJT比起来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是NPN,多的不能讲

网友:
说多了,有点助纣为虐.很明显他们在抄别人的产品.

网友:
同上,可以找一些工艺库里的npn标准单元对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