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lkway overlap

楼主(2015-03-23):
milkway有办法识别到lef的 overlap层吗。导入的时候总是提示,在lib中无法找到overlap层子,map中已经定义了overlap 。对应的是boundry的层号255。不是prBoundary的层号127.求指点

网友:
没必要,你要创建多边形fram是吧,
用dbCreateCellBoundary 创建一个吧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大,后来也是这么解决的。milkway确实认不到overlap

网友:
可以。不要直接用OVERLAP层,要新建一个TYPE为OVERLAP的自定义层。然后在CELL的LEF IN那里勾选用Overlap作为Boundary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你是说在mw的tf中创建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dbCreateCellBoundary貌似取消了 ,我用的是2013版的 。geAddRectiinearBoundary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侠,try了一下,还是不行。我在tf中 将PRBoudary  COPY过来改成OVERLAP的层号自定成20 ,同样在map加入OVERLAP  drawing 20 0 ,lef in的时候 点了dervie boudary from OVERLAP .结果还是矩形。不知道哪里错了。

网友:
create boundry靠谱,其实,

网友:
不用修改tf,具体步骤如下:

1. 在Cell LEF的MACRO字段前添加:
LAYER OverlapCheck
  TYPE OVERLAP ;
END OverlapCheck

2. 将Cell LEF的MACRO字段内的OVERLAP修改为OverlapCheck

3. 在mw的LEF In中勾选Derive Rectilinear Cell Boundary from OVERLAP

Enjoy!

楼主:
回复 网友B:

   搞定了,谢谢Tim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