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Rdrop

楼主(2015-03-23):
在ICC用SMIC130nm工艺做dp,做到PNS时将IRdrop的target 设置为了5%,结果出来显示,综合的net的irdrop符合要求,但是还有个Maximum instance IRdrop就要大很多了,这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
没看懂, 5~10%都合理,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
手工把这个线metal1加宽,或者在这根线的中拉一根粗的电源线或者地线能解决。

网友:
所谓动态IRdrop就是peak IRdrop ,小于20%,关系不大,如果要修,多加cap 就能解决,很简单。

ICC做这个就是个大概。130nm 也够了。

网友(2017-06-12):
多加cap修掉irdrop是什么道理呢

网友(2020-01-15):
同问多加cap修掉irdrop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