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疑惑!XILINX fpga电路配置问题

楼主(2015-03-23):
小弟在画一块类似V4开发板的PCB原理图,目前配置模式预想是:主串+JTAG,感觉主串模式配置就是JTAG链比JTAG模式的JTAG链多一个PROM,这样理解对不对呢?
如果是的话,可不可以只画主串模式的配置电路(就是JTAG接口——PROM——FPGA——JTAG接口),就可以实现主串模式和JTAG调试模式呢?还是说画两条JTAG链,一个主串模式,一个JTAG模式呢?比较糊涂,希望大家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说一条JTAG链就可以主串+JTAG调试,对吗?谢啦

楼主:
没人嘛,真的不明白咋回事啊

网友:
JTAG - FPGA - PROM
这是xilinx最最基本的master serial推荐模式,当然,用的也是它那个巨贵的专用PROM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画电路原理图时如果只画这种主串模式配置电路,能同时支持JTAG调试和主串配置吗?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影响哈,做FPGA的配置电路,最最基本就是要实现jtag调试和配置加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