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在MOSFET管为开关管的电路中,栅极电路中的电阻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5-03-24):
如图。请教给位高手。红色方框内的电阻和反并联的二极管起什么作用?

1

1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阻抑制MOSFET的栅极电容作用,防止上电时栅极振荡,要靠近栅极放置;二极管在关断时加速栅极电荷泄放。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我在电阻两端测量到的波形  。请问这就是抑制栅极电容后的效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