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流片后LDO不能正常工作,输出始终在0.2V左右

楼主(2015-03-24):
LDO用了1uF的片外电容,没什么特别的结构,第一级p管输入折叠共源共栅放大器,第二级一个单位增益buffer,输出接了一个VCO,电流10mA;后仿稳定性什么的都没问题,但测试时发现VCO单独供电是好用的,但接上LDO之后LDO输出始终在0.2V的样子,想请教下是什么问题。
刚才仿真了下,之前电源电压一直是给的直流的2.5V,我换了一个0到2.5V的脉冲波形,跑了一个瞬态仿真,发现输出都是负的,貌似不能正常工作;
想请教下LDO测试不能工作是因为上电的原因么?或者有什么其他排查问题的办法吗~~~
求助大家啦,非常感谢!

网友:
输出都是负的,什么意思?

网友:
LDO单独带静态负载有问题么?

网友:
上示波器看波形先。

网友:
LDO输出驱动不够吧

网友:
看来楼主没有设计不带负载的ldo。不过还是有办法测出来:增减电源电压,如果ldo输出随电源电压线性变化,那应该是驱动不足;如果输出始终不变,那应该是有部分没启动,可以缓慢升压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好像测试结果就像您说的一样,电源电压我直接加2.5V之后再调节电压始终都不变,但我缓慢的增加电源电压输出就正常了,应该是电路启动上有问题。但是我好像也没做什么启动电路,是因为直接加一个大的脉冲产生震荡了么?还是稳定性没有设计好?工作不正常的时候输出加在示波器上确实会有一些其他频率的载波。

网友:
“但是我好像也没做什么启动电路”???!!!
吃惊!

网友:
没有启动电路
就是你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知道bandgap里需要做启动电路,但我没做bandgap,那个电压直接就是信号源给的,以为就不需要其他的启动电路了,LDO里启动电路怎么做呀?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止是BG,你的ldo里的EA的电流偏置也要有起动电路。话说你的老板没review就让你流片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说电路里用到EA的地方偏置电路我都需要做启动电路是么?老板和师兄都不做电路= =只能自己摸索,尤其是这些细节之前确实不了解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流偏置需要启动电路,这在拉神的书里有讲。
    模拟电路设计基本上工作量全在细节上,为什么说这个行业需要经验,就是因为对细节的处理需要经验积累才能一针见血。无承前这种情况,我劝你还是尽早转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要那么绝对。。你连人家的偏置电路是撒样子都没见过,就下结论。。。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只是从这位同学的表述和对知识的理解上,我作出的推断。你不妨也看下前后贴中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