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emory的上方可以打power strap吗

楼主(2015-03-24):
power strap计划打在5-6层,mem占用的是1-4层,power ring计划打在metal7 和tm2,这样做合理吗?

楼主:
并且mem的上方可以打power strap吗

网友:
power strap 当然可以打在mem上,有一些设计还需要通过上面的strap往mem供电。一般是某些模拟IP不在上面放strap

网友:
If there is no drc error, it's not your problem.

网友:
合理,memory上方可以任意走线,打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