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新人求问在ADS仿真环境下输出波形的单位换算

楼主(2015-03-24):
ADS仿真环境下,只能有dB和dBm等着些单位吗,怎么调出dBuV这单位,需要手动换算吗?他们的特征阻抗默认是50欧?

网友:
需自己编辑公式,给个现成的公式就学不到什么东西了,还是先想想再找找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查过说明手册可以用lcuiuser_set_length_unit()改变长度单位,但是电压单位换算的函数没有找到,网上查过公式编辑,都是频谱分析和些简单的运算,能不能给个关键词提示,剩下的用法我自己去查,谢谢啦~

网友:
知道聊dBm,也就是知道了功率,特性阻抗是已知的,那么电压就可以求出,这个时候求出的电压单位是伏特,转化成微伏,再取20log,就到dBuV了。

网友:
最好的老师都在该软件的"F1"、Search(key wo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