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可变电容

楼主(2015-03-24):
MOS可变电容为什么只能工作在积累和耗尽状态,不能反型吗?

网友:
反型的话,沟道是p型,接触孔下为 n+,下极板接不出来,栅电容结电容串联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If the gate voltage is much less than the control voltage, then the n-well enters inversion region, right?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这个结论

网友:
标题

回复  myflocky
If the gate voltage is much less than the control voltage, then the n-well enters i ...
引用 楼主:

这样理解,积累区时,栅下面是电子积累,与nw同型,电容负极是nw,通过n+接触孔接出去。电容是栅~氧化层~nw结构,主要是氧化层电容。
反型时,栅下是会形成p型沟道,极板载流子主要是空穴,而接触还是孔还是n型,与p沟道不是同型,无法直接连接p沟,电容就变成了栅~氧化层~p沟道~pn结~nw的夹心饼结构,是栅氧化层电容和p沟道于nw之间的结电容串联,单位电容值很小。因此要反型电容时直接pmos做电容,就是栅~氧化层~p沟道~p+接触孔,p沟道做正极板,主要的就是栅氧化层电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没有说到点子上,我想问的是问什么图上的MOS电容不能工作在反型区,而只能工作在耗尽区和积累区?“你的意思是它可以工作在反型区,只是电容值很小,所有不那么用。”现在的问题是它不能工作在反型区,不然叫什么累积型MOS电容啊?就算你说得对,它可以工作在反型区,电容很小,那么电容太小以致于固定电容dorminates,所以才不用它反型时的情况,是吗?                  However,它不能工作在反型区.

楼主:
回复 楼主:

有点乱,刚才看到,
   电压只加在gate和buck上,source和drain开路才是累积型VARACTER

网友:
回复  windwithgone

有点乱,刚才看到,
   电压只加在gate和buck上,source和drain开路才是累积型VAR ...
引用 楼主:

    是有点乱,看各人怎么理解。昨天我回复“下极板接不出来”就是“sd unconnected”的意思,怕没说明白,今天详细解释了下,想说清造成下极板接不出来的原因,sd unconnected说法是对的,但这只是结论,出现了两层电容串联也是实情,电容不会像理想断路一样完全失效,沟道无法通过sd的n+接出来相当于断开了,但是寄生的沟道-nw pn结电容又起了耦合作用,等效于又串了个小电容到sd,成了夹心结构,不是这种电容正常的工作状态,所以这种电容也是有反型电容的,但是不能用作正常工作情况。就看您问题的语句“不能反型”是如何理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能反型”应该理解为“正常工作状态下,不会进入反型区(其实只要条件改变是可以反型的)”,而不是“不管怎么改变电压,它都不会反型”,是这个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