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tmeg64单片机中断不能嵌套?

楼主(2015-03-24):
在atmeg64单片机手册上看到了这么一段话:“• Bit 7 – I: 全局中断使能
I置位时使能全局中断。单独的中断使能由其他独立的控制寄存器控制。如果I清零,则不
论单独中断标志置位与否,都不会产生中断。任意一个中断发生后I 清零,而执行RETI
指令后I恢复置位以使能中断。I也可以通过SEI和CLI指令来置位和清零。
这意味着,中断发生后CPU自动回对中断使能信号清零,因此不会发生中断嵌套的情况,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楼主:
看来不是这样的。。。
在手册上又看到了另一段话:
“任一中断发生时全局中断使能位I被清零,从而禁止了所有其他的中断。用户软件可以在
中断程序里置位I来实现中断嵌套。此时所有的中断都可以中断当前的中断服务程序。执
行RETI指令后I自动置位。”

网友(2015-11-23):
atmeg64单片机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