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的PLL问题

楼主(2015-03-24):
我想将FPGA输出的信号跟输入信号的频率一致,相位相差90度。输入信号的频率是5KHz,输入信号需要先进行算法处理后,才能输入给PLL,请问可否使用PLL的原语去实现?

网友:
PLL的输入时钟有限制,5KHz应该不符合要求

网友:
PLL基本都是在几十M以上,而且在FPGA设计中,专用的PLL最好只做时钟,不要拿来参与你的算法设计。。。这不符合FPGA的器件特性

网友:
PLL基本都是在几十M以上,K级别的不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我就是看了手册,所以想确认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哦。主要想如果能用官方提供的PLL来处理的话,这样就可以省去很多工作量了,而且比自己设计的效果要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是的哎。本来想用PLL效果会好些,因为我们对频率相位的精度要求很高。

网友:
频率太低,,不知道IOdelay能满足要求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