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的PLL问题

楼主(2015-03-24):
我想将FPGA输出的信号跟输入信号的频率一致,相位相差90度。输入信号的频率是5KHz,输入信号需要先进行算法处理后,才能输入给PLL,请问可否使用PLL的原语去实现?

网友:
xilinx的pll输入时钟有个频率范围,你看看你的5Khz在不在范围内

网友:
5KHz,太慢了吧,用FPGA真是浪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了Xilinx相关资料,针对于PLL的IP核设置里,输入范围都是MHz级别的,我不清楚PLL的原语对输入时钟信号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PLL锁定只是处理的一部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样的,IP核就是基于原语的,或者说FPGA设计实现时最后都是用Xilinx的原语实现的

网友:
5KHz,不用PLL也能用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弄个计数器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5K应该锁不住,PLL是硬核,是资源,原语,调用ipcore 本质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这样PLL用不了,那就得自己构造PLL来调整输出的频率和相位与输入的一致了,工作量得大大加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啊!本来想调用PLL,这样省的自己来调整输出信号的频率和相位了,看来得自己构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5k的时钟没必要,你自己咋弄pll,那么复杂。5k时钟用计数器分频产生就可以了,没必要输入与输出时钟相位相同,时序裕量完全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