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转换速率

楼主(2015-03-24):
请问转换速率到底如何来确定啊?比如运放中以SR定义为dV/dt=Iss/CL,但是瞬态仿真出的波形输出和输入的变化速率不同,那SR定义的是上升速率还是下降速率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所以在设计中两个都要考虑是吗?我在有的parameter specification里面看到它列出来的Slew Rate只有一个值,是不是表明需要SR+和SR-都要达到这个要求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