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NSYS 如何查看信号传输延时

楼主(2015-03-24):
如题,请问在ANSYS 查看信号传输延时,用什么工具,如何实现?

网友:
你是ansys hfss 还是什么?

网友:
其实可以从里的生成报告中看出传输延迟的

楼主:
siwave里面可以看吗?

网友:
TDT就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在那个报告里面可以看到,我找了一下没有看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TDT在什么地方看?

网友(2015-08-08):
Ansys一大堆软件,哪个软件?和电磁仿真的都可以看,直接或者间接

网友(2016-08-06):
做TDT的话,Ansys designer是可以的,参考下帮助文档上的说明,应该不是很难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