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迟滞比较器的一个疑问

楼主(2015-03-24):
大家好,本人最近在做一个迟滞比较器,针对原有的电流结构,有一个疑问,就是如下图所示的红圈中的串联的nmos管到底在电路中起到什么作用,请各位大侠指教,谢谢,O(∩_∩)O~

迟滞比较器

迟滞比较器

网友:
输出负载电阻。

网友:
下拉电流,倒比的NMOS?

网友:
应该是下拉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何要在这里增加一个这样的电阻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下拉,保证在上电初始状态输出电平为低。

网友:
回复 网友B:

高R负载 - >低电流。

只是足够的输出电流,以保持电路的秩序。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说法也是不够准确的。如果在起始状态,输出级上拉够强,输出还是可以高的。有一种可能是用这个下拉使输出级unbalance,进一步提供迟滞?不过似乎是一种比较笨的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D:

   前级是迟滞比较器,如果输出级上拉够强,那么前级的offset应该会非常大了。我也只是猜测,欢迎探讨。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就理解为又带offset,又有hysteresis!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倒比管子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个人理解:
图中红色虚线框所示的采用倒比管串联的mos管,尺寸均为0.8u/20u,这些mos管的主要作用:在上电过程中为了防止输出出现高电平,将倒比管的栅极接到电源,倒比管导通,可以将输出直接拉到地,只有当电源电压上升一定值,迟滞比较器发挥作用的时候,才会将输出驱动到高。

也可理解为:防止offset过大,如果输入差分对的offset过大的话,有可能输出在刚开始的时候就是高电平,这是不想看到的,所以加一个下拉的NMOS,将输出直接拉到地,但是这种下拉又不能太强(所以用倒比nmos串联),因为要确保,在电路反转的时候,输出级的pmos可以将输出拉到高。
采用串联结构,也是为了降低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