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K7 FPGA pcie core仿真

楼主(2015-03-24):
大家好:    我在modelsim中直接运行pcie core仿真文件simulate_mti.do直至提示仿真停止,观察波形发现,只发了一个数据包,数据内容是01020304。我想问的是:example里有没有提供发送多个数据包的task;如果有,应该怎么调用?

     另外,在simulate_mti.do文件中有这样一句话:vsim -voptargs="+acc" +notimingchecks +TESTNAME=pio_writeReadBack_test0 -L work -L secureip -L unisims_ver -L unimacro_ver \work.board glbl +dump_all,其中是不是因为TESTNAME=pio_writeReadBack_test0这个定义,导致仿真时只发了一个数据包。

网友:
xilinx的PCIe有1套仿真平台,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一点,需要你自己根据手册(写得不怎么好)去了解大概,还有就是自己去解读它的仿真平台代码,看看那些关键的task都是干什么的,最基本的里面用作数据发送的二维数组的位置和初始化等等,它里面有基本的读写task,但是CPLD的处理很水,不符合协议规范,这点希望注意下。。。。我也很久没弄那个了,得靠自己去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们有现成DMA代码,而且都已经用过了,就是想尝试下Xilinx的pcie  仿真,没想到一堆问题,还各种不好用。看来想搞懂,还是要静下心来慢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