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Minimize ground bounce 这句话怎么理解?[已解决]

楼主(2015-03-24):
Minimize ground bounce
最小化地线的什么?? bounce是弹跳的意思,最小化底线的宽度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ground bounce(地弹)不是地线上电压升高的意思么,对应power IR drop即电源上的压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刚接触,对这些名词不太熟悉,谢谢

网友:
减少pad上的地弹效应, SSo相关

网友:
看文档,一个为什么牵出很多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