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LDO要采用左边的结构而不是右边的结构呢

楼主(2015-03-24):
thx~

网友:
合适的人是不是LDO。输出晶体管Vth的=>产生高电压差。

网友:
左边的功率输出管是p管,右边是n管,n管需要的驱动电平更高,需要加charge-pump结构才可以,所以右边是正解。从环路稳定性角度看,左边也更好

网友:
第二个有NMOS的VTH受体效应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从环路稳定性角度看,左边也更好???
这句话不对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请指教

网友:
左边的功率管是P型,功率管一般做成P行吧?如果你的foundry也能提供N型功率管,采用右边的结构也未尝不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很简单嘛,左边多了一级,右边只是个源跟随

网友:
两种都可以用吧,看具体应用情况。右边的好处是nmos作为source follower,不会影响环路的稳定性。如果用左边的结构,需要注意一下loop stability

网友:
左边的输出电压可以接近电源电压,可以实现低压差;而右边的功率管要导通至少要比电源第一个VGS,不能实现低压差

网友:
回复 楼主:

    除了输入和输出的压差之后,还要考虑load regulation, nmos 明显没有pmos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问什么source follower 不影响环路稳定性?而左边的电路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然稳定性更好啊,source follower形成low impedance output,很容易把dominate pole做在输出。用common source,在EA out就有次级点,如果不separate就不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是芯片内部驱动小电流,我见过右边的设计,很实用也很好!左边就是要涉及到补偿,带宽可能不太高!

网友:
除非是输入和输出电压差的很大,才考虑右边结构。

网友:
   就性能来说,那肯定是右边的好,现实当中也有用,但是得采用native的power mos(面积大),否则VDD和输出power就不是low drop out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说的是,受教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E:

   左边的是单极放大器,右边的源级跟随器。这两个的相位变化是不一样。

网友:
又边的也叫LDO,只是一般dropout大于左边,用的少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左边op极性反了

网友:
左边加个Miller电容,最好cascode不带前馈的那种

网友:
   源跟随也是一种单级放大器,你说的意思应该是左边的有一个180度的直流相位变化,而右边的没有相位变化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相位变化都是有的,但是源跟随器要小的多,不然怎么叫“跟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