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何利用通道S参数与激励信号得到时域中的输出波形

楼主(2015-03-24):
已得出一段传输线的S12参数,将此参数导入电路仿真器,比如ADS,再加上激励信号就可以得出,就可以得到传输线末端的信号波形。那么我想请问一下:如果不通过电路仿真器进行仿真,只是通过计算的方式来获取传输线末端的信号波形,那么这个计算过程是怎么样的?

网友(2016-08-07):
回复 楼主:

  您好,请问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对这块比较感兴趣,希望您能指点一下!

网友:
S参数是频域参数,激励信号是时域的吧?将S参数看作通道传输函数,并进行傅立叶反变换,得到结果与时域激励信号作卷积,就可以得到时域中的输出波形。
要不你将激励信号变成频域的,将频域信号与S参数作乘积,得到的结果进行傅立叶反变换,得到时域输出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