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神们,请问有限域GF(2*8)到复合域GF((2*4)*2)之间的映射矩阵怎么求?

楼主(2015-03-24):
关于有限域,也就是Galois域的问题,有急用,请大神们赐教,不胜感激!问题如题所示,想知道是通用的映射的求法,不是群、环、域的基本知识,谢谢~

网友:
当年也也研究过复合域,无奈没搞透,现在都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块确实比较难,还是谢谢你

网友(2016-08-22):
我看到过AES加密上面有这个公式。我只是用公式,,没有深入研究

网友:
理论上不甚清楚。运算规则上是用公共基向量做的。大概意思就是你提到的两个空间,可以用同一组正交基向量线性表达,然后求目标空间向量的逆矩阵。

网友(2017-10-05):
请问您现在知道怎么求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