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如何编译带有宏定义或延迟信息(仿真用)的RTL代码

楼主(2015-03-24):
各位,       想问一下,使用VCS怎么编译使用宏定义的Verilog代码,同时代码也含有“#delay”的仿真延迟信息,应该添加什么命令,才会不报错!

在线急等!

楼主:
是因为下班了,没人了吗

网友:
#delay 的话不同加特殊指令
宏定义的话,如果需要在运行时加,用+define + 宏定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有的宏定义都集中定义在了一个单独的文件:macro_define.h,而且是超多的那种,这种情况不适合一个一个加+define+定义吧,而且,代码是svn上的,不能每次更新都要手动改啊。

网友:
哦。那要是在RTL中用的宏,你可以在RTL中include “define”
然后在运行脚本中加+incdir+路径。就可以了
如果是在testbench中用的话,那就更简单了,直接把包含宏定义的文件添加到filelist中就行;
当然RTL中的宏文件也能放到filelist中,但是最好不要放,因为RTL是设计者做好的,最好不要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解决了,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