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HFSS仿真完全相同的两个结构,为何特征阻抗完全不同呢?

楼主(2015-03-24):
如题,以下为文件,能否帮我看看

网友:
这是试题吗!?两个结构并不完全一样!
你自己有检查过吗?还是只管丢出问题让像我这般的闲人帮你检查?
你的第二个结构里air_box、3D构图有警示、而且长度有些微差异(虽然是以um计)!
*好吧!我承认我是闲杂人等..

楼主:
RE: 使用HFSS仿真完全相同的两个结构,为何特征阻抗完全不同呢?

不好意思,我自己检查了好几遍,没有检查出来所以才想到的求助的。
另这是我自己仿的结构,不是试题。
谢谢你的解答,我再仔细检查一下吧!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

除了2楼说的问题,你自己设置的两个刨分精度不一样,可能会分别以不同的精度值开始计算

网友:
对,HFSS求解两次的设置不同,结果差别会很大。。

楼主:
但是精度不会造成场分布的差异这么大吧,第一个场主要分布在BCB上,而第二个主要分布在多层平板中,这让我非常费解,因为这样看来掺杂层的电导率似乎是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另,调高精度后的结果还是隔很多。

网友(2019-08-23):
HFSS求解两次的设置不同,结果差别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