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系统的软件可以直接用不?

楼主(2015-03-24):
想换一个机器换一个系统,现在是centos,想换成redhat,我能否直接把带有centos的那个硬盘通过硬盘盒直接接到装有redhat的机器上?

我想那些在centos上装过和crack过的软件就在redhat上不用再次安装了。

不知道这个想法可行不?我对linux了解不多,求高人指点!

谢谢!

网友:
不一定的,虽然centos和redhat相似度极高,但是你旧版本安装的软件(有可能版本比较旧)可能只是和旧版本的glibc兼容,但是新的系统的glibc可能比原来的系统新,所以有可能与旧版软件部兼容,当然如果你的centos版本与redhat版本相同,就是另说了,那样的话,一般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