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emory Compiler在前仿中的使用

楼主(2015-03-24):
Memory Compiler生成了verilog文件之后在前仿中还需要查看他的读写过程吗,如果需要,怎么调用呢?

网友:
什么软件也不说清楚啊

网友:
一般来说是需要的
主要是配合外围的控制一起仿真
保证系统能正常工作
这样也可以检查memory读写控制那些对不对。

网友:
只要看memory操作正不正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