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做CTS前ideal_network的处理

楼主(2015-03-24):
插完扫描链后,原系统时钟asic_clk和扫描链复用的时钟clk通过一个二选一选择器来选择。在综合是已经将scan_Se置为0,但是原来的理想网络asic_clk属性到这个选择器后就没办法穿过了,导致二选一后的输出net,在place之前,报出为高扇出网络,且没有做ideal_network属性。是不是应该在place的时候讲ideal属性加上,在CTS时候再remove掉????

网友:
不用的, place之前不用设

自动综合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这条net不属于时钟网络吗?在place阶段直接综合掉,不会对时钟网络有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