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的艺术》基区,发射区名字的理解

楼主(2015-03-24):
书中
72页图3.10为何把集电极也叫发射区?
为何把图74页3.11“隔离区上的基区”也叫基区?
按我的理解,只有集电,发射,基区,三个啊
感觉名字很混淆啊。

网友:
看看些半导体物理相关的知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说,书上的图,标示的很不准。

网友:
哦 明白了

网友:
不是的,书中有讲到这个发射区,基区之所以这么叫的原因。仔细找找。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它把集电极也叫基区,是否写错了?
     如果作者有解释,那在第几章呢??

网友:
也就在这几页,仔细通读一下,作者或译者的意思很显然 :基区!=基极 发射区!=发射极
基区在这里的意思是,用制做基极时所用的掩模版制做做出来的所有区域,但这些区域并不都是基极。发射区同上。举个例子吧,制做发射极时候可以把,集电极的接触部分也可以用这个发射版做,那么这个区域也可以叫做发射区,而这个极对于三极管来讲就是集电极,非发射极。
个人理解,权当思路,不保证绝对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基区不等于基极,那么作者想说的基区是什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理解你的意思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