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失锁了,为什么呢?

楼主(2015-03-24):
一个16M输入,48M输出的CPPLL失锁问题:

1.失效率7% 表现为PLL无法锁定,输出周期是乱的

2.失效现象:当失效表现与VDD1.2V)电源密切相关

1.2V供电给下列红框模块

1)当VDD升高到1.3V时,失效电路正常工作;

2)当VDD低于1.05V时,失效率增加;

3)对于1.2V能正常锁定电路,将VDD降低,到输出时钟异常后,再升高VDD电压,升到1.2V仍然异常,需要抬高到1.3V才恢复锁定;

4)对于异常电路,VDD1.05V时,通过PLLPWDN信号置成1,该信号为模拟模块的关断信号,同时将LPF的电容拉到地,过段时间置回0,输出时钟变为正常;

5)对于异常电路,VDD1.2V左右时,通过PLLPWDN信号置成1,该信号为模拟模块的关断信号,同时将LPF的电容拉到地,过段时间置回0,输出时钟仍然异常;

3. PLL参数:

输入频率

12MHZ

Divide_N

16

R

2

M

2

C(pF)

17.74

R(kΩ)

30.095

Icpup(uA)

15.53

Icpdn(uA)

15.52

KVCO(MHZ/V)

249

环路带宽仿真结果

  Fref(HZ)    FOUT(HZ)    BW(KHZ)    PW(°)    Fref/BW
  6M    96M    1029    56.42    5.83

4. 目前可疑的地方如下:

1)分频线路为异步分频,延时较大?

CLK48M时钟与分频器模块共用一个二分频;

输出CLK48MPLL的输出驱动比较小,而负载比较大,尺寸如下;

CLK48MPLL后面连线比较长,算了下经过200欧姆METAL, 去驱动一个W/Lp=0.85u/0.13u,mp=9; W/Ln=0.28u/0.13u,mn=8的反相器,这个反相器的类型是nlvt12plvt12;

(2) Levelshift延迟过大?

楼主:
有人看完的吗?

楼主:
仿真仿不出来这种现象,有谁碰到过PLL的失锁问题吗?

楼主:
环路带宽仿真结果
  Fref(HZ)            FOUT(HZ)            BW(KHZ)            PW(°)            Fref/BW
     6M              96M                      1029            56.42         5.83

忽然想起一个问题,难道是带宽太大了,不满足1/10参考频率,导致输出不稳定???要是这样为什么会和1.2V有关呢?

网友:
提1.2V的时候,DIV供电也提了吗?还是只提了Levelshift
看到了,检查2分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检查2分频?是指CLKREF进来的二分频?还是分频器部分的二分频?线路结构都是一样的D触发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分频器,工作输入频率最高的那个。

网友:
标题

charge pump前面的那个level shift
提到的第4,5似乎与先前描述有冲突,低压工作正常,1.2v反而不正常了?

网友:
如果我会的话倒是真的想讨论一下········

网友:
Hi Vdsat:

1. reduce the reference clock to check the function is ok or not?
2. how about to reduce the 3.3V?
3. does the vctrl signal (from CP) can be measured?

Thanks.
mpig

网友:
VCO swing多大, level-shifter 速度如何, 像是ls速度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B:

   (4).(5)是PWDN重置了一下的现象,原来测试发现低压失效的芯片,在1.05V的时候用软件对PWDN重置了一下就好了,当时觉得失效是由于一开始PWDN没置,LPF上电容没放电到0,导致3.3V一上电,VCO频率升的过高,而此时1.2V还没上好LEVELSHIFT延时过大,导致失锁;后来就一直没管,现在突然报出来失效的芯片,在1.05V可以通过PWDN重置救回来,但是反而在1.2V左右的时候,通过PWDN重置救不回来,现在傻眼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VCO最高能到600MHZ左右, LS在VDD1.08V的时候延时在1ns以内,在VDD=0.96V时延时在ss CORNER下为60nS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C:

   VCO最高能到600M, LS在VDD=90%*1.2V, T=30, 各个corner延时都在1ns左右,LS在VDD=80%*1.2V, T=30, SS corner下延时在60ns左右

网友:
如果所有芯片都可以在1.3V下工作,应该带宽没问题。我感觉问题是在levelshift上,当UP/DN信号脉宽小电源电压也小时,由于随机适配levelshift输出无法翻转。建议仿真levelshift Monte-Carlo。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从现象来看,应该是 ls在某些条件下没有正常翻转,之前遇到过一个PAD输出也是,在LV=0.9~1.2V时输出异常,提高到1.3V以上就没问题,追踪的结果是在ls上

网友:
转换100M时钟,不知道LF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就是level shift的问题,你这个结构是在.018um的工艺及以上做的,你很可能直接porting过来用了,没有深入研究。 要知道,3.3V器件的Vt有0.7V,你的3.3V NMOS差分对管很难工作(因为传过来的信号幅度只有1.08~1.32),即使NMOS W/L再大也不行。
结构问题,去找支持1.08/3.63V的level shift 去吧,

另外的方法就是把3.3V降低到2.5V,估计会好转很多, 祝你成功。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ls为啥对VDD这么敏感??  降10% , delay增大60倍(1n->60n?)
    另外,上面说的是VCO的swing不是频率范围, 其swing是否与Vc有关? reset LPF, VCO swing 太小?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太像是SWING的问题,失效与VDD相关;VDD降到80%*1.2=0.96V时,下拉的N管比较弱,特别是SS下的时候,导致延时较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增大NMOS管的尺寸可以将该延时减小,当时设计的时候保证到了VDD降到90%各个corner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一开始也怀疑LS, 但是现在发现的失效电路是出来以下的问题:     (4)对于异常电路,VDD1.05V时,通过PLLPWDN信号置成1,该信号为模拟模块的关断信号,同时将LPF的电容拉到地,过段时间置回0,输出时钟变为正常!!!

5)对于异常电路,VDD1.2V左右时,通过PLLPWDN信号置成1,该信号为模拟模块的关断信号,同时将LPF的电容拉到地,过段时间置回0,输出时钟仍然异常;

反而电压低输出能工作,另外还有个信息是,我在这个还做了个60MHZ的PLL和这个48M的版图放在一起流出去,PLL的模拟部分和LS两者完全一样,只是分频器是用同步计数器做的,就没有发现失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F:

   感谢提醒,我明天测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F:

Hi mpig09

1. reduce the reference clock to check the function is ok or not?
减小CLOCK,对于失效芯片仍旧失效;测试两颗失效芯片到1.3V,输出功能正常;
2. how about to reduce the 3.3V?
减小3.3V到2.8V, 对于失效芯片,在1.2VDD下,输出功能正常;
3. does the vctrl signal (from CP) can be measured?
不能测试到;

从以上测试结果,确定确实还是LEVELSHIFT的问题;

网友:
你把LS的结构贴出来看一下

网友:
LS的结构贴出来看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G:

就是开始帖子中发的那个LS

楼主:
回复 网友G:

就是开始帖子中发的那个LS, 我觉得下次LS放在PFD前面会更好些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有仿真过LS的延时和一般地inv延时的对比?如果差异大,那么你的PFD其实就是有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为什么是PFD的问题?

网友:
因为你PFD和CP之间有个 LS,如果引入不对等的延时,问题就大了。

网友(2023-08-27):
有無可能LPF 迴路有不好
建議C1=58P ,R1=17K   C2=4.5P   測測看

网友(2024-12-18):
为何数字部分是1.2v,模拟部分用3.3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