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C中几个库的区别,lef, plib, technology lib, milkyway lib

楼主(2015-03-24):
.lef, .plib的区别是什么?

technology library到底指的是那个library,具体的后缀名?

Milkyway library又是指什么?

网友:
lef 是做后端用的,plib基本淘汰了,以前做pc用的

tech lib就是指mw , mw后端用的

网友(2015-05-26):
lef和plib就是格式不一样,内容完全一样

网友:
plib是给pc 用的,已经淘汰了, pc已经合在icc内部

网友(2016-01-08):
回复 网友A:

请问版主,0.18UM工艺适合使用PDB文件进行TOPO 模式DC吗??我已经将pdb文件设置了set_physical_library XX.pdb ,但是DC的topo模式还是没有读入physical library读入设计之后,输入一些set_aspect_ratio的命令也不起作用,报ERROR也是没有读入physical libyray,请问版主怎么解决??

谢谢版大!

网友(2018-01-15):
我也想知道只有plib pdb情况下怎么完成icc的 apr,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