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仿真波形出现以下问题,求问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5-03-24):
仿真时出现以下的问题,请问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前半段没有波形,后面就有了。。。

网友:
仿真开始时这些前半段没有信号没有添加 restart试试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遇到过,你可以重启软件再跑一下试试!

网友:
牛逼,没遇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