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脑重启后,PCIe建链立马失败?

楼主(2015-03-25):
PCIe板卡用的是xilinx A7,软件vivado 2014.4,出现这么一个现象,上电后可以找到设备,但是一旦重启(windows界面重启,或者是按重启键),板卡立马就掉链,后面再怎么重启都不行了。我开始怀疑是对PCIe core复位信号,PCIe板卡上有2种复位信号,1个是板卡的上电复位ext_rst_n,1个是来自PCIe插槽的复位信号prst_n,我做了如下3种情况的试验:
1、用ext_rst_n和prst_n做与运算,一起复位core,就是上述情况,上电OK,重启马上掉链。
2、只用ext_rst_n对core进行复位,结果是上电能找到设备,重启后链路也没有掉,但是重启后电脑找不到设备。
3、只用prst_n复位core,有时上电都不能建链,重启更别谈了。

我猜就是某个系统信号引起的问题,但是没有头绪,大婶们,给点建议吧,都要疯了。。

楼主:
已解决。。。原来是时钟质量不好

网友(2017-04-07):
主板过来的时钟有问题么?楼主你是怎么改善时钟的呢?

网友(2017-05-07):
回复 网友A:

   同问。时钟怎么改善的??

网友(2018-04-28):
您好,我想知道问题具体是如何解决的,目前我遇到和您同样的问题呢,电脑重新启动后,在设备列表中的PCIE设备就不见了呢,但是通过关机,电脑断电后,再按键重启,这时在设备管理器中的PCIE就可以找到了!希望您帮帮忙分析一下呢

网友(2019-07-23):
请问你的pcie建链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