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You do not have read access to file ‘mux.def’

楼主(2015-03-25):
求解 谢谢

在上图中点击OK后就出现下图所示

在上图中点击OK后就出现下图所示

楼主:
求大神解决

网友:
ls -l 檢查一下是不是不沒讀取權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读取权限是有的,你看有没有可能是def版本的问题,谢谢你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使用完整路徑試試,看會不會是預設路徑不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 真是大神 成功了,那怎么修改预设路径?谢谢你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我就不知道了,請其它有經驗著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