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显示不全

楼主(2015-03-25):
图中左图是我的,右图是例程上的,为啥不一样呢?

是不是什么细节没有注意到?

网友:
ICC吗,按一下F8,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是Virtuoso 谢谢你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知道是virtuoso,我是说用什么做出来的layout,要是年手动画的肯定没有这些问题,能不能放大点看看是什么,也可能是你没有attach技术库,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我今天试了一下,应该是.tf与.drf不匹配导致的,帅哥能不能给我发一个完整的库,像“smic018、tcsm018”,wqyhcx@163.com

网友:
不同工艺的display.drf 是不同的,smic18论坛里搜搜一大堆,很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