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cannot set the entry layer to be invisible

楼主(2015-03-25):
在LSW上按鼠标中键,提示cannot set the entry layer to be invisible,什么原因?

网友:
当前层必须显示啊 哥哥

网友:
大小写  or  要先选中其他 layer  再用鼠标中键去点 你需要隐藏的layer

网友:
有可能是你刚好点选了该Lay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小写意思是按住shift再鼠标中键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 大写 关了   先选中其他 layer  再用鼠标中键去点 你需要隐藏的layer  / 不能即选中  又用中键 去点 同一层lay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了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