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 density 不修会造成什么问题

楼主(2015-03-25):
DRC metal density 不修会造成什么问题?为什么一定要修

楼主:
急急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
一般foundry会用script自动补的

如果不补,可能的问题就是overetch比较严重,比如A区域没有金属,B区域有一些金属线,化学腐蚀的速度是一致的,如果想要把A区域的金属全部腐蚀掉,那可能的问题就是要花比较长的时间,B区域就可能over etc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