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关于Xilinx IOB的问题

楼主(2015-03-25):
大家好:       在ISE的Synthesis选项和Map选项里,都有一项是:Pack I/O Registers/Latches into IOBs。

       我想问的是:我的理解,在IOB里,主要是I/O buffers,没有寄存器;这个选项是不是将I/O Registers/Latches放进了I/O Logic里边,因为I/O Logic可以实现IDDR和ODDR,里边是有寄存器的。
       还有一种理解是:这里的IOB指I/O Tile,I/O Tile包括Pad、IOB、IODELAY、IOLOGIC/IOSERDES。

网友:
在spartan 6 里面,是放到了io logic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  写个程序 实现下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