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大电路根目录空间用完

楼主(2015-03-25):
分了三个区,  / 和/boot还有/home,其中/有50G,/home有1.5T,但仿大电路的时候/目录空间会用完然后仿真就停滞不前。我疑问是仿真文件不是放在/home/username下的simulation里的么?    还有能在不破坏文件的情况下重新调整空间么?重装一次好麻烦的

网友:
修改.cdsenv
    设置默认仿真目录
    asimenv.startup projectDir string "/PATH/TO/YOUR/SIMULATION/DIR"
重启
默认应该是放在home下面的,空间不够找管理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