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作区terminal乱跳

楼主(2015-03-25):
请教各位大神:
     小弟遇到一个问题,我现在设置了两个工作区A和B,在A工作区开了两个terminal,分别是terminal1和terminal2。在B工作区也开了两个terminal,分别是terminal3和terminal4。但是,在B工作区老是会出现terminal1和terminal2在闪烁,点中闪烁的terminal1就会跳转到A工作区了。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请指教,谢谢!

网友:
选择该terminal的window menu,看是否选中only on this worksp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