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寻找出hierarchy的object的skill代码,请知道的帮忙下

楼主(2015-03-25):
需要对hierarchy的版图中进行层次化修改。如何修改的代码编写没有问题。。现在困难时如何遍历hierarchy层次化的各个cellview的object,请各位大神帮忙下,在此拜谢!

网友:
这个用calibredrv比较方便

$L iteator poly range 0 end depth 0 1111

楼主:
回复 网友A:

   icfbicfb 你好!calibredrv不太懂,能用skill语言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User guide里面好像有类似的代码。不过可以对整个library的cell一个个打开进行查找修改,也是用SKILL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如何才能确定顶层下的子cell。不是pcell?

网友:
skill我不懂

网友:
回复 楼主:

    get the cell properties, if there's something like "pcell"?

Or, you could make a list of "pcells", and check if the cell falls in the list.

Haven't been using SKILL for a while, so can't tell you more details.

网友(2015-06-07):
回复 楼主:

   递归

网友(2017-09-21):
回复 楼主:

楼主有解决没?我是新手也想知道这个思路,求赐教!

网友(2020-12-28):
楼主解决没有,最近也碰到此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