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个比较菜的问题,sdram必须跑133Mhz吗?能降频吗?

楼主(2015-03-25):
如题,如果sdram芯片的手册上写的时钟频率是133MHz,那就是必须跑133MHz吗?
能降频跑吗,比如给它跑个40MHz行吗?
如果不行的话,请给科普下为什么。

网友:
SDRAM好像没有最低频率的限制,但是DDR就有最低频率的限制了,因为DDR内部有DLL对频率有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这样啊,谢谢啦。
那能不能再问一下,如果时钟降频了,datasheet里的那些时间参数会变吗?
比如说tRC在datasheet里是60ns,如果换成40MHz时钟,这个时间还是60ns吗?还是会变长?

网友:
用100M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降得更低吗?比如说80MHz?甚至40MHz?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参数不会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