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implicit exclude pins

楼主(2015-03-25):
如上图所示,IMAGE_inst_clk_div_4_reg的Q端接到下一个SDFF寄存器的reg端口。在做CTS的时候,会将这个存储器的SI端口认为是 implicit exclude pins,这样在时钟树综合之后,这条路径上的latency会计算到SI端口前插入的CLKBUF/A端口,导致和另一路径上的latency出现了很大的skew。
想问一下,这一点应该定义为什么?stiop_pin还是floating_pins?还是应该更改输出时钟点(现在分频后的时候总定义在IMAGE_inst_clk_div_4_reg/Q处)?

网友:
没必要处理吧,除非timing出现大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这个地方导致了很大的skew,可以忽略吗??

网友:
SI又不是sink点,无所谓的

网友:
报下timing看看,或者手工eco 加delay balance clktree修掉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