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T产生sdf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5-03-25):
P&R后用pt分析时序,工程都能正确链接,但是每次pt运行结束时都显示there is no delay to write in SDF. 脚本修改了很多遍,依然不能产生sdf文件,我真是不知道问题有可能出在哪里,,大家帮我想下吧,谢了

网友:
读了spef么, 脚本怎么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spef文件读了啊,服务器上的脚本下载不了,我就拍了照片,您看看

网友:
这是什么版本的pt啊,  只要能报出timing,自然sdf能写出来

write_sdf -version 3.0 -context verilog xxx.sdf 应该ok的啊 ,

或者用-version 2.1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哎呀,这位仁兄,您说的太对了,用-version 2.1就可以了,想了一个多周的问题终于解决了。我能加您QQ吗

网友A:
加吧,我个人信息有, 不过有啥问题在版上问更好,集思广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还有个问题问你,postlayout后的PT发现有很多violation,可以在PT中直接修吗

网友:
可以啊,但是你还是要回到icc 里面修复啊, pt里面修了又不能反映到物理上的

网友(2022-11-23):
引用 网友A:
加吧,我个人信息有, 不过有啥问题在版上问更好,集思广益

我想问一下pt产生的sdf文件里面的interconnect都是0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