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anosim与vcs混合仿真的软件自带的例子报错

楼主(2015-03-25):
运行comp.vcs*,软件运行到数字部分调用vcs时提示vlogan没有安装,但是服务器上是有vlogan 的

运行comp.vcs~*,报错提示

不清楚怎么回事,我是小白,请教大神

楼主:
求助啊,解决不了

网友:
应该是增量编译引起的吧,把编译过的删除后重头来应该能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了,还是不行,单独用vcs跑一个加法器的的仿真,也报同样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