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 eco 修hold的问题

楼主(2015-03-25):
我用fix_eco_timing去修hold,发现每次pt只在有violations的load端插一个buf,用icc进行eco route后,再用pt修,还是只插一个buffer,也就是说PT每次fix_eco只插一个buffer,修之后PT报的report里面还是有violation,我看了setup的margin很大,而且pt不报为什么不修的原因。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是环境设置的问题吗?下面是我用的命令:
set eco_report_unfixed_reason_max_endpoints 1
fix_eco_timing -type hold  -method {insert_buffer} -buffer_list {BUF_X1M_A9TH} -verbose

下面是结果:
Inserted buffers:
   Count Lib_cell               Area          Total_area
--------------------------------------------------------
    2461 BUF_X1M_A9TH           0.47             1151.75
--------------------------------------------------------
    2461 TOTAL                                   1151.75

Final ECO Summary:
--------------------------------------------------------
Number of insert_buffer commands                    2461
Total number of commands                            2461
Area increased by buffer insertion               1151.74
Total area increased                             1151.74

Fixing Summary:
--------------------------------------------------------
Total violating endpoints found                     2313
Total violating endpoints fixed                      498
Total violating endpoints remaining                 1815
Total percentage of violations fixed                21.5%

网友:
直接endpoint对照PT report  endpoint  insert_buff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了,也只是插一个buffer,再使用fix_eco_timing 就不插了

网友:
这个倒是挺奇怪的

网友:
写个脚本循环一下

网友:
按理说icc,pt的correlation很好的,如果设置基本上一样的话

什么pt版本,  我觉得你icc,pt的结果报的不一样,所以pt没有完全修掉,pt里面偏乐观
查查环境

网友B:
   请教下版主,正常情况下,pt应该是会去插足够多的buffer,一次性修掉hold的是吗(不影响setup的前提下)?

网友:
当然了

你可以report_timing看看,fix_eco_timing之后, 看看pt 后面的结果如何

网友(2017-01-15):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2018-01-06):
Thanks u very much...

网友(2021-03-25):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版主,正常情况下,pt应该是会去插足够多的buffer,一次性修掉hold的是吗(不影响setup的前提下 ...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在pt里 fix_eco_timing修hold,怎么做到不影响setu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