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电压源电源抑制比的仿真问题

楼主(2015-03-25):
我我想请问一下带隙电压源的电源抑制比怎么仿真呢,我先在电路中把电源电压换成Vsin然后交流仿真,将公式-dB20(VF(“/VREF”))作为输出,然后仿真完后出来的曲线横轴为频率,纵轴为公式,我想问这是不是就是电源抑制比呢?还有Vsin的设置,我只设置了交流辐值和直流电压,这样可以吗?

楼主:
作为新手的无助,希望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直接用直流源,DC电压设好,AC电压写1V就好了~

网友A(2015-05-13):
电源电压使用直流电压源,在AC magnitude一栏设为1V,然后进行ac 仿真,看20dB,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20dB就是电源抑制比还是电源抑制比的倒数呢,我看有人说那是电源抑制比的倒数,我有些困惑

网友:
回复 楼主:

   20dB取绝对值就是电源抑制比。

网友(2021-10-29):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准确的说应该是-20dB才是标准的psrr的大小(输出幅度/输入幅度),输出幅度肯定必须比输入幅度小才对,不然就真有问题了

网友B(2022-05-09):
引用 网友A:
电源电压使用直流电压源,在AC magnitude一栏设为1V,然后进行ac 仿真,看20dB,就可以 ...

请问是在直流上再加1V交流吗?还是直流为0只加交流

网友(2022-10-18):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在直流上再加1V交流吗?还是直流为0只加交流

直流设置为正常的VDD,交流1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