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仿真动态load-line

楼主(2015-03-25):
对于功放管的Vds和Id进行仿真,不是静态的仿真而是,动态IV仿真。如下面的图所示的结果,要如何仿真呢?
跪请大牛指教。

网友:
如果model能支持的话,用transient仿真?比如仿很长一段时间,分时段让V缓慢的变化,最后用calculator把分时的数据导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