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linx FPGA 内部复位问题

楼主(2015-03-25):
Xilinx FPGA 没有外部复位引脚,,想做一个内部上电复位,,但感觉下不了手,,做计数器行么,比如:wire rstn; reg [7:0] cnt; always @ (posedge clk)begin
  if(cnt != 8'hff) cnt <= cnt + 1'b1;else cnt  <= cnt ; end assign rstn = (cnt != 8'hff)? 1'b0:1'b1;

网友:
在FPGA上应该是可以的,仿真不一定行

网友:
可以的,在上电后计数一段时间,产生一个内部的同步复位,让内部逻辑稳定下来,还是不错的方式

网友:
上电后计数器初始值保证是零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