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ximum P+ DIFFUSION to nearest N+ pick-up spacing is 20um

楼主(2015-03-25):
使用的是UMC 0.18um工艺,DRC出现这个问题,求救各路大神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P+扩散区到相邻最近的N+环的最大距离是20 um。(即不能超过20 um)
你找到错误的地方,把它们拉近一点不就行了。
这和那种衬底到器件有一个最大间距的DRC要求是一样的,即器件的衬底接触不能离器件太远,太远就会报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的回复,我能不能再晶体管周围画guard-ring解决这个问题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我试了  但是不行,我发现这个工艺由原理图镜像到版图,所生成的晶体管并没有存在衬底部分,属性部分又无法设置其显示(其他版本是可以设置显示和隐藏的),您知道该如何解决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试了  但是不行,我发现这个工艺由原理图镜像到版图,所生成的晶体管并没有存在衬底部分,属性部分又无法设置其显示(其他版本是可以设置显示和隐藏的),您知道该如何解决吗?

网友:
不明觉厉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您知道该如何解决吗?谢谢

网友:
没有就自己不能画上去么?还是我来帮你画上去

楼主:
回复 网友B:
额,我就是给pmos画上N-tap之后还是报错,nmos画上P-tap就没错,就不知道是哪里错了...

网友:
加tapcell啊,也就是latchup rule是40um,  一边管20um

要适当增加nwell,pwell pickup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的回复,已经解决了哈

网友:
就是pmos附近20um内必须有tap电位 超过20就找不到了

网友:
你的mos化的太大了
以這個rule來說
mos的WL不要超過38不要共用

网友:
这个要看在什么地方,在0.35~0.18 esd那边还好了

网友:
二樓正解,
如果還不行,你可能要檢查DRC command file 了

网友(2024-11-04):
有可能guard-ring的框框离元件距离太远,把guard-ring画小一点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