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设计中怎样有效的减小闩锁效应?

楼主(2015-03-25):
在做layout的时候怎么样能有效的减小闩锁效应???

网友:
把mos管拉开一点  ,多打点cont

网友:
在现在的主流工艺下,保证版图符合DRC规则,多一点衬底接触,则大多数情况下的latch-up都可以得到有效抑制。
至于这么做的原理,可以去看看版图的艺术那本书,第四章后面有讲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