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在画ESD保护电路的版图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15-03-25):
在画ESD保护电路的版图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
东西 多了。一两句话讲不清楚。

网友:
如果工艺有提供现成的ESD,则直接用。
不然自己画的话,就要严格参考design rule里的规则,漏端孔到多晶的距离、漏端的宽度、衬底接触要多、接触孔要多等等等等。
外围还得有很宽很深的guarding,比如NMOS ESD围一圈PSUB做衬底接触,外围还得有一圈N阱环。
ESD的东西确实较多,几句话说不清,最好直接找工艺厂要ESD用,不要自己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