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odelsim单独仿真和与ISE,quattus等软件联合仿真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03-25):
1.用ISE,quartus调用modelsim仿真除了方便之外还有什么原因呢?2.为什么调用的时候要编译元件库,modelsim单独仿真的时候不编译库也可以仿真啊?编译之后仿真会有优化还是什么的?

网友:
单独也要编译库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啊,不便宜也可以直接仿真啊

网友:
那是你没用到而已

网友:
这些你可以具体看xilinx 或者altera的官方帮助文件。至于为什么要调用,你用了ise就明白,xilinx自带仿真和综合工具效率低下。